tps51221的线性5V

楼主(2012-08-06):
  这是图纸

14脚和29脚都有个VL5,那么哪一个是线性5v

网友:
29脚 是5V线性电压输出 看芯片的内部英文定义  14脚 应该是芯片的工作频率设定脚

网友:
29脚发出的是限性电压

网友:
29脚是的 多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29是线性5V

网友:
22脚是3V了,2脚是29脚供给的吧

网友:
29PIN  发个帖子多费劲 应该看一看PDF  每个脚的含义都标得很清楚

网友:
VREG3  and VREG5

网友:
14是基准

网友:
VREG5   5v线性          VREG3     3v线性

网友:
29脚,楼主要是不熟悉芯片就去查下芯片内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