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4-n4050 进入系统大概要10分钟

楼主(2012-08-06):
手头上接了一台DELL inspiron 14-n4050 ,开机到进度条的速度都挺快,就是进度条后到系统桌面,大概要10分钟才可以见到桌面,然后在系统运行也比较慢,硬盘换过,系统装过。网卡也加焊过,光驱拔掉,还是开机很慢。插上硬盘,进PE也要10分钟左右。如果不插硬盘,进PE就比较快,不用5分钟。测了硬盘的3.3V和5V供电都很正常。请问各位大侠,有何高见?

网友:
看网卡烫吗?还有南桥

网友:
多数南桥软伤,,加焊下看看。不行就换个实验下。一切在于实践。

网友:
先BIOS   在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