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驱动板写程序的疑问

楼主(2012-08-06):
      刚接触这方面不久,从中也遇到好多故障,而且还有些是自己亲手造成的
      就比如乐华2025的板子大家都熟悉吧,当我写给它写程序时要看:屏的品牌,规格,分辨率,几个按键,数屏数据线,看的我眼花缭乱,(1)R2270_LM190WH1_A1_1366x768_5V_20100419_LL(2)IAQX10N_DO6L_2048x1536_RTD2025L_NA_5key_20081111_L   这里的2025怎么可以点这么高的分辨率啊。而且经多次刷写后,怀具了,写死驱动板,手上都有两块这样的,前两天拿着其中的一块,去店老板那儿,他给换了后写上程序,就问我屏尺寸,要几个键,回家装上去就很完美,店老板又不肯把程序给我,要写程序像他那样那叫痛快啊
      哪位高手哥讲给我详细的解说下红色部分,还有怎样快速找到合适的程序,先在此谢过!!!

网友:
R2270_LM190WH1_A1_1366x768_5V_20100419_LL:R2270_LM190WH1_A1_是屏型号,1366X768是标准分辨率;5V是屏供电

网友:
R2270_LM190WH1是屏型号,1366X768是标准分辨率,5V是屏供电

网友A:
到恒达培训后,你也可以做到。

网友B:
老兄,你说的分辨率电压,这些基本的当然能看的懂啦,R2270_LM190WH1_A1_1366x768_5V_20100419_LL你能给我详细的说下这几个R2270,LM190WH1,A1,LL的意义吗

R2270是驱动板上的芯片驱板型号 LM190WH1-A1是屏的型号,1366*768是分变率 5V是电压 LL你可以不用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恒达培训后,你也可以做到。

希望你能讲些实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兄,你说的分辨率电压,这些基本的当然能看的懂啦,R2270_LM190WH1_A1_1366x768_5V_20100419_LL你能给我 ...

嗯,有时候也不要太过于纠结细节,明白就好,楼上的几位兄弟谢了,只怪我没仔细看你们的回贴

网友:
a1和LL是屏的版本号,百度一下屏参,主要就看测供电,分辨率和接口类型,这就是点屏三要素。

网友C:
给个教程看看,看一下能用的上不

分享是一种美德。

网友(2012-09-08):
谢谢楼上的师傅分享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个教程看看,看一下能用的上不

谢谢你的教程,简单易懂

网友:
谢谢师傅分享资料。

网友:
多谢师傅分享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