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看看这美格19寸宽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8-06):
关机一段时间后再开,完美屏,但开几分钟之后,就开始有线,开始是一根,跟着是很多,但最多也就在中间,不超出那范围,看图

这是刚开机的图

开始有线

很多线

最多也就这样,不会超出这范围,各位有什么看法呢?有办法修吗?

网友:
屏已经坏了,,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也有可能,你可以尝试把屏那头的插座压一压,让屏线接触好些,还有就是屏电路上用手指去按压电路板,按到哪有反应,就是哪接触不好。

网友:
可以修好。

网友:
这样的 问题我遇到过  你把屏上面的大芯片换了就能好 可用一段时间 还有可能会出现这样问题 我换了2个了 有一个又坏了  一个一直没回来呢 坏的那个 再换也是没用 几天就坏 都到不了 几天就坏了一般你有芯片就换一个 没有就放弃吧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下屏试试,确定问题出在哪

网友:
不会试显卡 或 线 吧 ?

流程 你都试过了吗 换过驱动板试过没 显示器 就是这样一个一个换着试 对这种问题 只能这样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蛮大的

网友:
屏的问题居多!!!

网友:
屏的问题大一些,可以加焊屏显ic

网友:
显卡或者屏线的问题也

网友:
应该是屏挂了哦

网友:
也有屏线的可能   换根屏线试试    或者把屏线擦一下试试看啊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
看样子好像是屏显ic的问题

网友:
都尝试下 排除法

网友:
屏已经坏了,

网友:
屏坏了。用通用板点屏最后确定一下。

网友:
屏边上不会搞破碎了吧

网友:
加焊下,可能是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