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开机无显

楼主(2012-08-06):
本人有台联想G450开机无显,电流跑到1.4A一会掉到0.5再回复到1.3不动了,这款机器之前修过也是无显,弄了显卡跟南桥都不行,请各位有经验的大侠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
还是显卡的毛病居多!!

网友:
机器的板号是仁宝的LA-5081P

网友:
个人推荐偶的火贴请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5032-1-1.html

网友:
估计你故障和偶的一样

网友:
看USB口是否损坏供电是否短路

网友:
这位哥,我很佩服您的维修经验,也看过基地的评论,我检查了下USB口没有坏的,有5V输出,没有你那么幸运喔

网友:
上面这位哥,我很佩服您最终把机器修好了,按照你的思路我也检查了USB口,没有那么幸运,USB口是好的,有5V输出,还是迷茫,这款机器我现在是不敢先做显卡了,之前修过不成功。

网友:
我前不久也遇到过一个    电流跑法和你的一样 内存无波形 结果我压北桥能亮机 于是给客户报价  客户同意修了  就上我的CF360加焊谁知啊  天有不测风云  结果没亮机    难道我判错了  又加焊了显卡  无果!   结果把北桥拔下   我无语了  北桥掉点了!

网友:
这款 机还真没修过,不过路我到1.4A应该是到显卡了吧

网友:
刚才看了下图纸,我认为北桥可能性大些

网友:
我这个进水机。好难修了,看来

网友:
我的也是上到1.38左右然后掉到0.5左右然后再跳回1.38左右。量了USB,焊接了显卡,未果。。怎么办?对了我还把网络电压断开试了下。都不行。。。

网友:
哪位高手出来帮忙解解惑。他跑到1.3A了掉回0.5A再跳回1.3A大概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我这还有两台类似的机,,北桥显卡灰做了,还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