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无时钟怎么修?

楼主(2012-08-06):
  前两天接到客户一台联想G450,电流跑到0.23就不跑了[。仔细查,核心供电的PG发出来了,发现没时钟。电压都出来了。由于客户在等,就直接加焊了南桥。也没多查,发现还是一个鸟样。于是换了个南桥,问题依旧。要客户等电话,我们赶时间修好给他电话。
  于是慢慢查,时钟晶振起振了,时钟IC电压都出来了。
51620芯片的PG1.7V,CLK_EN为0V,好像是断的。

哎。。。没思路了。于是放BGA上烤了烤,然后上电,居然奇迹出现了,电压跑上去了,跑到0.4多了。这貌似有点希望了。加了下核心供电芯片,还是未果。现在不知道南桥出来的CPUSTP#和PCISTP#为0V,不知道是否正常?谁能给我一点思路么?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点评):
看看难侨32K对了没,

网友:
没有时钟开启信号,应该是前面哪个电压不正常,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等高手把我暂时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呢

网友:
CPUSTP 3.3V,  PCISTP 0V

网友:
你那应该是二级电压没有出来完、查查、不是大电感有电压就表示电压怎么了、

网友B:
电流跑到0.23就不跑了,??、???所有的供电都出来了??你仔细查查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一个机器,但不晓得到我手里面是几手了,,,,能焊的芯片都被人焊完了,,,,,,,无头绪

网友:
0.23电流太低了,CPU电压没起来吧..仔细量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

准备试试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跑到0.23就不跑了,??、???所有的供电都出来了??你仔细查查

电压都有了 确实是真的

网友:
CPUSTP#和PCISTP#为0V是觉得不正常的   你先查查CPU有没有PG给南桥  如果发出了的话 你在查查南桥没有发出CPUSTOP 和PCISTOP   然后南桥也给CPU一个PG CPU正常后会发出CLKEN 都正常后 南桥时钟正常就会产生复位了也就是 CPUSTP   PCISTP

网友:
时钟开启信号没起来

网友:
触发之后有没有掉电哦?仔细查下小电感电压有没有。大电感电压正常不代表所有电压都出来的。

网友:
CPUSTP#   PCISTP# 正常是3.3V。CLK_EN为0V不正常。CLK_en#看图纸上是这样写的吧,如果有#号就是 0V为正常

网友C:
你烤了一下就通电了,是不是主板进过水,,,看看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我也遇到电流跑到0.73的不动的,查了半天都没头绪。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烤了一下就通电了,是不是主板进过水,,,看看是不是断线了

没有哦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