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ASE擦除不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8-07):
一移动硬盘传送资料容易卡住,没去查坏道,直接进MHDD里来erase,结果到10G的地方就动不了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另外这是自己的硬盘可以随便整,问下这种情况对以后使用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严重性坏道,无法清除扇区。

网友:
把硬盘接台式主板的串口上再MHDD就会好的,有的主板不能跑完,就再换一块主板,最好是G41主板

网友:
最好G41、哈哈、还有这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