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上哪种BGA好?

楼主(2012-08-07):
现在市场上用BGA的越来越多了,请问各位高手,卓茂、效时和迅维三个牌子哪种好?还有一个问题,现在的可调电源怎么全是数字的了,用指针的高手给推荐个好的牌子。

网友:
xxxxxx和一样,只能说很差。这两个我都买过,前期产品现在回头想想就是纯山寨手工,后期就是相互模仿,拆开壳子看看里边的用料啥都明白了。

想实而不贵,那就买咱基地的迅维吧,实用耐用,错不了!---- 我一直想把开机界面给刷掉,改成自己的醒世良言担心刷坏了此事暂时先搁浅。

有做工更好的,但没啥性价比,贵的不一定适合你,只选对的。
----------------------
对于可调电源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一定要带指针的,有特殊意义?
回答:常见入门级:AT,兆信,龙威 数字和指针式的都有。

网友:
怪事,楼主的xxxxxx怎么就没被和谐呢?zhuo mao 和

网友:
效时BGA很不错,价格贵些
可调电源:指针的还是数字的好用,你要指针的可能是你之前用习惯了吧?(我瞎想的,别介意)

网友(2014-07-09):
基地的迅维BGA不错自己生产研发。指针的可调电源直观,不过现在还是数字的可调电源多。

网友:
迅维bga是大家的首选

网友:
BGA*词语被过滤*牌子的还可以。 用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