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414TX(GP259PA) 开机无显示一长两短

楼主(2012-08-07):
惠普V3414TX(GP259PA) 开机无显示一长两短 请大家帮解答!刚学没有什么经验,显卡问题还是内存问题呢?
显卡
一长两短

网友:
应该是内存吧,如果不确定,可以拔下内存再试试
反对楼主:
5.0
本本硬件
反对楼主:

网友:
呵呵呵 显卡问题撒 内存报警时 嘟的一声 一长两短就显卡嘛 常识问题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