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主板关机自动重启,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2-08-07):
技嘉G41主板关机自动重启,请高手指点????其他一切正常使用

网友:
这样叫人怎么回答你哦,CPU温度,内存,系统都有可能。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网卡在BIOS唤醒了 把他关闭掉就可以了

网友:
我遇到几块技嘉主板都是BIOS网卡唤醒 还原出厂值也无效 只能手动去关闭

网友:
说的是不是太笼统啊

网友:
我也遇到几块技嘉主板都是BIOS网卡唤醒 还原出厂值也无效 只能手动去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