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34电路图 la-5401p

楼主(2012-08-07):
网上搜索资料发现有人要这个兔子。刚好我有发上来。
有个问题3v ,5v电源芯片,按下开关键发热严重。但是不触发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发热严重有短路的地方吧,打打阻值看看

网友:
把3V 5V 芯片周围看看有无短路原件 无 把芯片换了

网友:
正需要尼 同求高手的回签

网友:
芯片发热,一般来说坏的几率不大。但是不排除,先量3v 5v输出阻值,看是否正常,正常的话,看芯片周围元件有无短路。或者有无少件的,,如果都正常。那么久是3v 5v后继有短路。如果有上电时序。分别看各个电压点的阻值是否正常。我相信应该是后级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