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怪问题啊???

楼主(2012-08-07):
最近接了两台笔记本,都是同一问题,就是进系统都正常,但桌面上的都打不开,双击因特网,我的电脑。酷狗如图: 单独进PE也一样。硬盘,内存都换过,该怎么修啊?各位同行有遇到过吗???请指点迷津????

网友:
“alt”键 的问题,键盘暂时断开,  换外接试试就明白了

“alt+双击” 是系统的一个快捷键  ,win7系统也适合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晕 你换个好电脑 按着 ALT 键 在点别的图标 和你这情况一样

鼠标 点桌面 右键 可以用吗 能刷新吗  点桌面图标 键盘(没有键陷下去吧 )能上下用吗 能用 你重装下系统试下啊 不能用在考虑芯片问题

网友:
同意,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上的都是正解

网友:
换过键盘吗?好像键盘的问题。

网友:
重做系统,扫扫硬盘看看咯!

网友:
键盘问题,换键盘试

网友:
确定是键盘的问题,换键盘

网友:
遇见过这问题,键盘的问题

网友:
我早也遇到过哦,就是ait键的问题,接下外接就行了
按alt+双击    ok了

网友:
系统问题,重做系统,重新分区,系统有病毒

网友:
好像是ALT的问题哎

网友:
重装系统呢

网友:
应该是AIT建的问题 你可以先把它卸下来试试

网友:
下掉 键盘  用外接排除问题!

网友:
偶觉得这种问题硬件的可能性非常小,有一半多都是软件引起的的,比如说简单的中毒,还有被别人给黑了!

网友:
alt键坏了,换USB键盘试下,

网友:
这是他自己的键盘吧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  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哥刚才试了下,原来真是alt的问题,哈哈,以前还真没注意!!

网友:
平时只注重维修么?

网友:
傻样儿,键盘有问题呗,我台式机都遇到过,换个键盘就OK了。还怪问题呢

网友:
应该是键盘连键了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先排除键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常识,我都不知道,主要我们专门修笔记本主板,很少接触到这种问题

网友:
换键盘吧。。是ALT键出问题了

网友:
键盘连键了吧!

网友:
又学到了,,,

网友:
同意,应该是键盘进水了然后就坏了

网友:
楼主好了吗,是键盘的问题吧

网友:
今天有学的一招了!

网友:
明显键盘坏了,,被锁住了,,,,O(∩_∩)O哈哈~

网友:
键盘的可能性大。

网友:
国际玩笑,重装系统??!!,换键盘吧,楼主

网友:
我上次碰到了一台,装系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