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 X1300显卡外接显示图解(昭阳E390A/旭日420A)

楼主(2012-08-07):
注:外接VGA或S-Video仅能输出视频,无法输出音频
一.同屏显示的方法(复制)
    首先确保笔记本已经和外接的投影仪,显示器或者电视机正确连接。右键点击桌面的空白区域选择属性,在弹出的界面中选择设置-->高级。
    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CATALYST(R) Control Center-->ATI CATALYST(R) Control Center。(如图1)

                                   (图1)
    如果出现如图2所示,则点击“基本”或者“视图”下的“基本视图”。

                                     (图2)
    如果直接出现(图3)选择“基本”,点击“下一步”。

                                      (图3)
    点击“进入”如(图4)。

                                    (图4)
    如果在出(图5)中只显示一个笔记本那么说明笔记本没有和外接设备正确相连,如果同样的连接方式在其他笔记本上正常,可以重新安装显卡驱动,仍然无效一般为兼容问题,建议更换外接设备尝试。

                                    (图5)
    正常情况下笔记本和外接设备正确连接应该出现(图6)所示界面。选中“笔记本面板”和“模拟监视器”,再点击“下一步”。

                                      (图6)
    如果要外接同屏显示则选择“复制”,再点击“下一步”如(图7)。

                                      (图7)
    点击“是(Y)”保存修改。

    需要注意的是外接显示器和笔记本显示的分辨率是一样的,但是笔记本可能是宽屏的(16:9或者16:10),外接设备可能是普通屏幕的(4:3),所以只能保证一个设备显示是正常,我们可以在“桌面区域”中设置分辨率。最后点击完成即可。如(图8)

                                 (图7)
        二.外接设备显示笔记本中播放的全屏幕视频,而笔记本执行其他操作时不会影响外接视频的全屏幕播放(类似于扩展桌面的双屏显示)的实现方法。
    选择“基本”中的“快速设置” -->“视频播放” -->“在第二个显示器上设置视频播放” ,点击“进入” 。如(图9)

                                       (图9)
    按(图10)中红圈内的菜单设置后点完成即可。

    试验机型:昭阳E390A
    驱动版本如下图

   注1:无论怎样改动显卡驱动,E390A都不会出现FN+F3无法切换显示的情况。
   注2:在部分播放器中将视频文件最小化会影响外接显示器的全屏播放,可以通过扩展桌面实现外接视频的全屏幕播放(扩展的方法见图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