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神机

楼主(2012-08-07):
客户拿了一台CQ40 INTER的CPU。客户说看电影看着看着就黑了,   才来的时候翻动屏会出现不显示,在翻动就会好。 就判断是屏线有问题。把屏线拆了,发现有断线。 补上以后,开机,··都正常。  试机半天 都正常。就反给客户了,过了两天,客户又拉过来说还是好黑屏。  然后就把机子留下了。

开了2个窗口看电影,几分中就黑了。跑360硬件 显卡在80 左右,  拆了 把显卡BGA了一下。 试机。2个窗口的电影放了半个多小时 一直好好的。  晚上拿回家已开机 就不亮,   第二天来了,第一次开机能进系统然后就黑了,按了几下大小写没反映 ,数字灯有反映,然后莫名其妙的就重启了, 刚过WINDOS窗口就黑了。大小写没反映,数字灯没反映!
  这是为什么了?为什么了?为什么了?为什么了?为什么了?

网友:
看看供电稳定不

网友:
CQ40的  英特尔的U也坏  我遇见3台了,大小写灯一下一下的闪,还有显卡也爱出问题

网友:
显卡可能性最大。

网友:
这款机子有通病的

网友:
黑屏无非就是那么几个问题:供电/屏/屏线/显卡/CPU/北桥

网友:
显卡吧  cpu坏的毕竟少

网友:
进WINDOWS 按键盘大小键是没有反映的

网友:
哥今天修的CQ40是加显卡好的

网友:
电流。002   121  093  121  093  121  093跳变,感觉像一SB一直反复的复位

网友:
到底啥问题哇

网友:
都有可能,测一下其它的条件。

网友:
测量检查看看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的问题可能大一点

网友:
显卡显卡显卡

网友A(2012-09-10):
恩  赞同  显卡问题
   这样的故障像是加载显卡驱动的时候导致   可以先进安全模式   把显卡驱动先卸载掉   再进 看黑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  赞同  显卡问题
   这样的故障像是加载显卡驱动的时候导致   可以先进安全模式   把显卡驱动先卸载掉  ...

同意 不过不排除因屏线问题而造成其他电路故障的可能,外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