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LTC3728的关键引脚定义

楼主(2012-08-07):
主供电我可以找到是23脚VIN。但哪一个是主控制信号不知道?线性5v好像是INTVCC,基准电压时哪一个?
谢谢

网友:
25  15脚控制信号

网友:
7/5/8/11/12/28/30这此脚要正常

网友:
pdf 1.alldatasheet .com / datasheet-pdf/ view / 267482/ LINER /LTC3728.html
可以看这个英文的芯片说明,空格去掉,没有权限发链接

网友:
应该是2,和3脚,13 ,28脚也有点像

网友:
图不太全,看不到13和28的相关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英文很难呀,杯具了

是啊,我试着去看了一下那个文档,也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