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ati进水维修

楼主(2012-08-07):
客户拿来一台进水的dell 1440机器拆机发现待机51125有进水腐蚀痕迹,由于是进水的机器本着先把板子烤干以免直接上电把故障扩大化。拷完之后用洗板水清洗干净上电发现待机电流有0.24,用手去摸51125发烫,当时也没测51125的外围条件,刚好手头有现成的芯片直接换了再说,再次上电芯片还是发烫待机0.24,悲剧了。。哎 看来这钱也不好挣啊  打开电路图 测量发现VIN REF VL都正常但是第8跟17脚没有电压,由于换过芯片并确定芯片是好的,如果芯片缺电压也会引起芯片发烫,经测量发现VREF到PC3314断线了,飞了跟线过去,再次换了51125,无待机电流,经测量8和17叫的3V 5V也出来但是没有开启信号, 通过图纸知道 要开启待机电压首先3V_5V_EN为高电平,而这个信号是S5_ENABLE通过上啦电阻  此信号由EC 15脚发出 但实际经测量EC15叫为低电平。S5_ENABLE要为高前提必须EC正常工作,经查EC工作条件都正常,由于手头没示波器不能判定BIOS正常,于是先刷BIOS,悲剧的是编程器居然读不出BIOS数据,悲剧的2MB的 BIOS居然找不到,只能定了个把BIOS 刷好程序   上电 待机终于出来了,至此此机修复。

网友:
最后到底刷没刷啊

网友:
问题挺多啊,进水BIOS都坏了..想不通啊..

网友A:
首先大电流说明某处有短路,而又是进水机,并且确定待机芯片处进行,或许原先的51125就是OK!断线引起电流过在,而没出EN并不会引起大电流,也就是说BIOS程序不正常也不传统引起大电流!问题虽然被楼主解决了,但是过程确没有理清楚!

网友:
短路的话不一定是芯片有问题,换了芯片还有发烫的话可能芯片是好的,我不知道LZ怎么会直接怀疑BIOS的,修好了还是恭喜咯

网友:
过来观摩的,呵呵

网友:
BIOS芯片坏,很少见

网友:
牛呀,楼主真有耐心,学习了

网友:
是我表达的不够清晰还是你们没看明白BIOS损坏引起EC不能正常工作 从而不能发出S5_ENABLE信号来开启待机电压。由于2MB的 bios料板很少  我定了个2MB的BIOS刷的程序装上去  EC才发出S5_ENABLE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大电流说明某处有短路,而又是进水机,并且确定待机芯片处进行,或许原先的51125就是OK!断线引起电流过 ...

待机电流偏大确实不一定是芯片本身问题,缺电压也会引起芯片发烫,但是此机器待机的开启信号是EC发出的,儿EC要发出信号前提条件是EC正常工作,EC要参与工作一个很重要条件必须要读取BIOS里面的资料,既然我查了EC的其他工作条件正常情况下才确定可能是BIOS损坏,拆下上编程器不能读取BIOS  那就是BIOS本身就损坏

网友:
看来楼主在维修行业有过两三年了吧!!

网友:
就是说VREF 断线引起的电流偏高  搞不懂

网友:
   云里雾里

网友:
不明白进水BIOS坏了   要是我的话进水的机子很少刷BIOS

网友:
进水有可能BIOS坏的。。

网友:
看来引起问题的原因不是进水导致的啊,呵呵。。

网友:
进水坏bios的很少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