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不开机的维修

楼主(2012-08-07):
本人自用的一台联想E40在正常使用关机后,下次开机时发现不能开机,只有开机灯亮一秒。因已过保无奈靠自己三十年的电子工作决定自修。先找到图纸分析检查发现待机供电3-5V正常。用示波器检查BIOS的CE与SCK按开机键时有选通信号,因此判断BIOS程序与CE正常。在检查其它电压时发现没有1.8V,其它在开机瞬间都能有1秒的维持。再一次的检查1.8V的负责没有发现短路现象,U8的7、9没有触发输出3有开机信号输入,因此判断为U8损坏。由于没有搞到OZ8116LN芯片暂时还没有更换等待淘宝。
在此还请各位帮助看一看我的判断是否正确

网友:
三十年了就这点分析啊!偶来根据你的分析与故障再给你总结下:首先是待机电压看其是否OK!其次是RTC电路是否OK!接着是开机电路是否正常,然后是系统电压是否全OK!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供电好了,你的电脑也就能正常开机了!

网友:
思路比较明确

网友:
判断应该没错,这种情况缺电压,是先换个电源IC看看..

网友:
你有示波器,打出来没电压 那就是缺电压,你可以测下芯片的EN开启信号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多半芯片处身有问题.

网友:
分析基本正确

网友:
好呆人家不是专业的,如果人家真的学起来  肯定不错

网友:
我来学习一下,才学电脑维修,好多不会

网友:
你看一下子待机的电流情况怎么样,在分析,在看一下子过保护没有啊

网友:
还是要看下芯片工作条件了

网友:
没电压就先修电压吧

网友:
根据我60年的维修经验,不是南桥就是晶振,不用啥示波器哦,玩示波器的,强烈鄙视

网友:
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应该是缺电还芯片正确

网友:
现在声明本人第一次修电脑硬件,很多都不明白如有不是之处请多指教

网友:
分析不错啊,现在这样不错了

网友:
偶是菜鸟,学习一下!

网友:
有个示波器还是不错的,最起码少走弯路

网友:
这种问题,你裸板试一下,看还关不关,应该是哪儿短路了。

网友:
30年的功底,了不起!LZ电子基础一定特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