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T AMD芯片组独显 电流1.1A不跑码

楼主(2012-08-07):
华硕F83T 二修机   上家没修好跟客户说要换板客户不换然后又找我修了 接到手上电大短.
AMD芯片组独显板号是:F83T MAIN BOARD REV.2.1     板载AMDCPU amgmv400ax4dx  北桥216-0674026  显卡216-0728014  南桥218-0660017    IO拿来是IT8502E 不知到底是IT8502E还是 IT8512E?还是都 可 以??
    由于是可以触发的大短4A.拆出主板看到只有南桥没动过其它主要芯片全动过(CPU ,NB,GPU,IO,BIOS),发现北桥上好多电容是短的,还有显卡供电上管击穿了(显卡供电电感PL9001没有短有12).先更换PQ9001后自动触发是0.6A. 再换新的北桥后自动上电到0.03我晕..   一测主板上3V,5V.1.2V,1.8V都出来了  显卡+VGA_VCORE和CPU供电不出来.于是查SUSC_EC#有3.3V.  SUSB_EC#为0V.发现问题再测SUSB_EC#对地阻值为0了.于是重点查找其输送的相关IC重点放在显卡供电IC PU9001(芯片上标为 DJ-BH ) UP6111AQDD测其15脚EN_PSM对地为0,断开PR9001后PU9001 UP6111AQDD测其15脚还是对地.于是更换PU9001 DJ-BH 为DJ=DB 上电触发到1.10A左右不跑码.测过LPC总线无波形 内存管理总线上更没有波形了.   查电路图第2页测了所有时序上的信号全有了. NB_PWRGD=1.8V.  RC_IN#=3.3V, CPU_LDT_STOP#=1.8V  CPU_PWRGD=1.8V  A_RST#=3.3V  CPU_LDT_RST#=1.8V     现在可以说有信号全部正常还是没有LPC波形,   我现在官网上刷过几个BIOS 换了显卡,CPU对地为8加焊过,取了网卡,SD芯片IC,声卡还是一样1.1A不动.  修了两天了也没进展 准备换CPU了.  各位有没有修过这个F83T不跑码的呢??

网友:
是被别人做手脚了吧

看过点位图和图片.也没发现NB和CPU哪里有少件换件的 出许太多了但是没有一样的板子不好查..

网友:
北桥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那变的问题

网友:
先看看别人有没有动过手脚 ,再换一个北桥试试 北桥很容易挂的

装 了小电池也是一样,然后加上D2001也一样。

网友:
这个机器你装CMOS电池没有?不装不显示

网友:
不装cmos电池电流跟你差不多

网友:
是吗太好了啊

网友:
这机子坏的最多的就是0674026

网友:
下载了,以后有用

网友(2012-09-17):
LZ怎么不打包下,让我们省点分

网友(2013-01-11):
我 手上有个和你一样的板,进了水不开机!断了两根线,接起开机,不跑码,和你现象一样!BIOS 刷了几个 IO也换了不得行,拿过来已经压了南桥,看你的现象我还是换个难桥试了!

网友(2013-05-04):
我的一台修了两天了,电流开机跳到1.2不显示,而且插不插内存没区别,还没搞好。

网友:
这是个问题

网友:
这个板子就是不跑码, LPC总线没波形,CPU也换过一样

网友(2013-06-30):
这个AMD的板子很烦啊!显卡和北桥都容易坏啊,我有一个板子无线网卡旁边的那个电感特别烫,不知道哪里故障,机器用以后就掉电,不知道是否和这个电感烫有关系

网友(2013-08-10):
我也接到了这个机子,但是北桥是0742034裸板上U加内存跑到0.8 上不上内存都一样,正在加焊北桥,不知道能不能好

网友:
做完北桥开机OK,大家可以借鉴下

忘了说了,这个本有个问题,不上CMOS电池也跑0.9左右,做完桥后要上CMOS电池才能正常开机,开机显示后电流1.2-1.3左右

网友(2013-12-06):
不跑码确实不好修。。。。

网友(2014-01-24):
小弟手上一F83S,不插内存,跑0.8. 插内存还是0.8,北桥加焊过,不知从那入手了。

网友(2014-03-24):
LZ EC到底是IT8502E还是IT851E?

网友:
我现在也有遇到一台,拿到时不触发,Vmid板层断线,导致AC_IN_OC#输出为高,飞线后正常触发,电流到0.9到1.1。硬启动已完成,不跑码,上不上内存电流都一样。HT_LINK,PCIE_X16,内存线对地都正常,更换过3个北桥,1个南桥都一样(都是料板上拆的,可能不是良品)。没cpu可以更换,也没示波器,不知道该怎么查了。
附上一个时序草图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插不插内存都是1,1/1,17

网友(2014-05-02):
我遇见一个就做北桥好了

网友:
我早没修了 换桥没用

网友(2015-01-12):
楼主的修好了吗

网友:
遇到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5-08-12):
手上也有一台一样的,CPU复位有了,LPC上没有波形,现在准备换个北桥看一下

网友(2015-11-26):
我的也是 开机电流1.1左右 不动了 北桥巨烫,换了北桥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