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803 和RT 9605 电源管理芯片的图片

楼主(2012-08-07):
看到这种电源管理芯片不常见,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其实想问问,这种现在应该是比较常见了吧?楼主觉得哪里不常见呢?请指明。。。。

网友A:
rt9605一般在模块上是不标注的,还有只能驱动三相供电,比较差的主板才用

网友:
呵呵,一般都是刚过保的板子上用的,我修的到没有多少!个人感觉,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9605一般在模块上是不标注的,还有只能驱动三相供电,比较差的主板才用

恩恩,一般都是杂牌板上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啦 收下了

不客气,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