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U供电的MOS管(带金属壳)

楼主(2012-08-07):
请教:B460的机器,U供电的上管(那种带金属壳的)烧坏了,拆下之后底座也坏了,我飞线接一个其它主板上U供电的MOS管,开机可以亮机了,但是那个MOS管温度特别高,一会就烫日的不得了。现在装系统过程中死机,U供电IC也换过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

网友:
就是按图纸的。现在已经亮机,就是温度高。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是不是功率不够啊,你换一个功率大的MOS管试试

机已经修复 主板其实已经修好,只是MOS管发热,我加强了散热。 这个机器,是U坏了。换个U就好了。

网友:
管子换了 电容也换下

机已经修复 主板其实已经修好,只是MOS管发热,我加强了散热。 这个机器,是U坏了。换个U就好了。

网友:
好的,我换下电容

网友:
解决了吗 朋友

机已经修复 主板其实已经修好,只是MOS管发热,我加强了散热。 这个机器,是U坏了。换个U就好了。

网友:
金属封装的一般功率比较大,还有U的供电都是2项以上,这么换管会造成两项不平衡很容易返修,建议换同项未坏的仪器换.

网友:
这种东西很难找啊

网友:
我修到过短路的。 过两天另一路金属管又短了,也给改了,到现在没返修。可能两组都要换才好

网友(点评):
你是用普通的改的呢,有种金属的上管是两个脚的。。我没图纸,请问那种是怎么改的

网友:
最好把CPU供电的上下管都换了

网友:
LZ  修好了麽   出来分享下?

网友:
有金属的也是三脚的呀。金属壳,就是S极

网友:
此机已经修复

主板其实已经修好,只是MOS管发热,我加强了散热。

这个机器,是U坏了。换个U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