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 跑17代码

楼主(2012-08-07):
海尔T6   板号:DA0SW9MB6E0   I3  独显
雷击,网卡和EC损坏,更换后,插诊断卡跑码,能前面还有一些代码------56-27-1d-17 停住,内存肯定是检过了,看电流变化也应该可以亮了,但是无显示,会是南桥也坏了吗?

网友:
电流跑多少了

网友:
如果是  hm55的 就换吧  它比较容易坏

网友:
南桥发烫吗

网友:
17没有亮,跑马也不准,估计南桥也坏了,雷击的伤不起呀

网友:
     没有办法就只能换南桥试试啦!

网友:
是HM55南桥,南桥不发烫,订南桥了

网友:
修好了没 什么情况

网友:
今天南桥到了,换上了,还是跑17,故障不变,还能是哪里问题啊。。。。
版主们来瞧瞧吧

网友:
这还真不好说,南桥都换了,还是不行。再查一下外围电路,瞧一瞧。

网友:
这桥比较容易坏

网友:
如果有BOBO就好了,先确定是内存没过完,还是显卡,是独显吗?

网友:
换内存试试啊  再不行就是通讯不正常或显卡有问题

网友:
17 调准视频输入/输出工作,若装有视频BIOS则启用。 第1通道计时器测试结束;8254第0通道计时器即将完成测试。 第一个64DK RAM第7位故障

网友:
可以查一下声卡

网友:
14楼的兄弟能再解释一下吗
现在发现跑17好像是已经自检完了,键盘CAPSLOCK键 可以按亮  按灭,但是屏和外接都不显示,显卡加焊完了

网友:
一般是南桥外围电路有问题

网友:
声卡 网卡 读卡器 小板,均已干掉,故障依旧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一个东芝I3的本子跟你故障一样也是跑17 期待你的结果啊

网友(点评):
17的码看来跟显卡有关啊, 我一个东芝L630独显的.也是跑码到 17 肯定是跑完内存了, 电流都跳变几次, 马上要亮机了..BIOS 都写过,原故障是保护隔离不过.不通电,. 修通电又跑 17

网友:
我这几天修一个I5华硕进水的,南桥,8202也没了,芯片管子短了一大片,最后还是修好了,跑到17再跑2下就亮了

网友:
我修法硕的,跑到17,再闪几下就亮机了

网友(2012-09-19):
楼主有答案了吗?

网友:
我前几天碰到一个CQ42的机器也是跑码17没办法最后换了一块显卡才好的。跑完码应该是F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