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锐K462 版号H09_VD求助 图纸

楼主(2012-08-07):
CPU:b800 和I32350M是通用的
HM65芯片组
EC:ITE IT8518E
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裸板开机0.65 无跳动  测量 各个电感上 电压正常 唯独缺少VGFX_CORE   控制芯片95831
同时也控制CPU的供电  现在CPU供电正常,新架构的板子 上电时序有很大的区别,再论坛里看了  有些人也遇到这个问题  不出VGFX_CORE  由于没有图纸  先换了95831  还是一样  找芯片资料  大致看了一下 各个供电 开启都正常  CPU也换过  现在没招了  求高手指点  同时求图纸  及BIOS

网友:
先下个BIOS先

网友:
就刷一个子

网友:
没有图纸可先查看此芯片引脚定义,然后跑下线,看是不是断线或者短路了

网友:
结果出来了 谢谢楼上的热心  这种机器  是有自检过了内存后才会出VGFX_CORE    也就是说这是最后一步了,颠覆了之前对上电时序的理解 而且只有少的可怜的 0.45   归根结底是95831 坏了  BIOS我会读出来 发上来的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
那问题解决了没有,没有图纸你是怎么知道VGFX_CORE没出

网友(点评):
解决了啊!没看帖子啊,刷分不看贴!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