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 GA 8IPE1000G 不跑码

楼主(2012-08-07):
GA 8IPE1000G 主板,测量CPU,内存,桥供电及复位电压都正常;时钟14.318M,25M都可测到正常正炫波形,测电源场管也有方波;打内存AD阻值也基本一样;CPU假负载上标称电压基本正常;IO换过,bios也刷过了,但就是不跑码。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哪里问题??还有就是一会北桥很烫手,是不是桥挂了?

网友:
帮顶,小弟也想学习,不跑马,思路从哪里开始着手

网友:
另外,如果有CE片选,是否说明cpu已经开始工作,以及南北桥通讯没有问题??

网友:
继续求助

网友:
北桥的问题!打一下内阻

网友:
打内阻了,没有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