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8V罕见故障

楼主(2012-08-07):
客户刚送来的时候情况是 上电不亮有报警,拆机做了显卡以后 亮机了,但是由于做显卡的时候把 电池拔掉了,所以开机了以后让输入BIOS密码,经过对照BIOS密码表 清除了密码以后,现在问题来了, 不引导,BIOS里面也认到硬盘和光驱了,就是不引导,U盘也不引导,一直在LOGO处 反复自动重启,按ESC也是一样重启,但是BIOS能正常进去。。

网友:
主板换了它

网友A:
重新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个BIOS

BIOS 已经刷过了。还是不行。。BIOS 我都把他刷到最新版了。

网友B:
估计要换个板了,别费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要换个板了,别费神了

唉,问问客户同意不同意了

网友C:
排除法排除其他例如摄像头等等

网友D:
可能不小心碰坏那个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排除法排除其他例如摄像头等等

不用屏,外接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不小心碰坏那个东西了

没有吧。。

网友:
故障依旧,不行啊

网友(2012-12-21):
换旧版本的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