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1s 掉电问题

楼主(2012-08-07):
今修x81s掉电问题  拿来是系统坏了  问客户有没死机 客户反应有 打开后盖里面散热器堵了 清理后   在清除显卡和cpu干的硅脂 在重新上硅脂   装系统进pe  装100%重启解压系统 滚动条过后就掉电 硬盘内存cpu换过反复装问题都在 解压系统滚动条跳过马上掉电    没修这个问题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这里正好有个散热器 连散热器一套都换过了  不是温度问题  每次都在解压系统滚动条掉电 温度肯定不是

网友:
南桥问题,以前碰到过

网友:
看有进水没

网友:
没有进水啊  2楼说是南桥  问题跟我是一样的吗

网友:
先看下模式对不,在正常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南桥!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块是CPU有问题,换了之后就好了

网友:
真是南桥问题吗?怎么感觉是系统问题,不会装个系统把南桥搞坏吧。如果机器不支持64位系统装上的话会死机,不知道会不会掉电。

网友:
也就是说,客户拿来的时候不单单是系统问题,可能原来就这个故障导致装不上系统,清洁灰尘应该不会出现掉电的。

网友:
报了350块钱答应修  南桥重置珠  问题还是一样  显卡加焊问题还是ghost100%后解压 滚动条过后掉电

网友:
换个系统版本,或者把自带驱动全去掉。我也碰到过一台华硕的,一装就断电。刚开始也以为清灰问题,但清灰问题还一样。

网友:
这个到底什么问题呢,查到了吗

网友:
直接用电池装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