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液晶电视,转换模式死机

楼主(2012-08-07):
一台OLEVIA,奥丽维亚,香港的机器,雷击后一个五端稳压器损坏,输出的5V变12V,三个12V供电的电容怀孕了!更换后上电测试正常,开机后是AV模式,转换电视或其它模式只要选择了模式后换键确认瞬间死机,用DVD测试了半天没任何问题,是否一定就是程序错乱?还有没其它问题可能引起这个故障,对液晶电视不了解,请指导,谢谢

网友:
是原型号原值代换的嘛???在电视中这个很重要,要不然就会出错!

网友(点评):
五端稳压器是原型号代,电容原来用25V的,换了35V,容量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