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明白的一个MHDD的道理

楼主(2012-08-07):
相信很多人都碰到过用MHDD有时不能对串口硬盘进行检查和相关的操作,之前我发现可在MHDD程序的命令后面加上“/EnablePrimary”这个参数,能够对串口硬盘进行检查了,但是有时又发现这样子加参数还不行,但今天我还是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主板。

之前用来检查硬盘的一块Intel 845芯片组的主板挂了,一直懒得去修它,后来测硬盘都是东搞一下西搞一下的。昨天有台故障机,发现是硬盘有问题,需要检查。直接拿有MHDD程序的硬盘挂上去,运行起来提示“驱动器未准备好”的提示,试了好几种方案都不行。但最后对着MHDD程序运行时一个提示,上面是“不明的芯片组”(我给翻译成中文了),似乎我明白了什么。因为这块主板是比较新一点的H61芯片组。

马上找出一块Intel 865芯片组的主板,挂上有MHDD的硬盘和待测硬盘,引导,运行MHDD,能够到故障硬盘了,并且顺利进行检测。

网友:
海参 -2 严禁灌水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估计H61芯片组对MHDD来说,还是太新了,不能支持吧

网友:
MHDD已经很久不用,我们用在WIN系统下的VCR46支持热插拔,硬盘维修DOS软件时代已经过去。

网友:
问题是,对于数据恢复我不会
再一个,我又没有专业的硬件维修工具(比如PC3000)

所以只能借助MHDD来测下硬盘是否有坏道

网友:
谢谢你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版主能详细介绍下VCR46吗?谷歌搜不到相关知识。

网友:
应该不是那样的额解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