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04求助

楼主(2012-08-07):
一块精英代工联想的945GZ-M2集显主板,上电即跑04,现已测CPU供电1.35V/内存供电1.87V/A14PIN 3.32V/桥及总线供电1.22V/BIOS3.3V/CPU及内存都已更换过,刷过BIOS,压桥及CPU座无变化,检测卡依然04,现已无头绪,求思路.

网友:
供电不正常引起的,具体的是哪一块,你再仔细查查了

网友:
上电直接跑04属于没工作!查电压复位!

网友:
先刷BIOS!然后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