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945GC战神版无CPU供电一案(小电容冷机正常,上电才短路).doc

楼主(2012-08-07):
盈通945GC战神版无CPU供电一案(小电容冷机正常,上电才短路)
盈通945GC战神版无CPU供电一案(小电容冷机正常,

网友:
开极性电容却实不好查,但是最起码知道它的来源电路吧,还有它本来是不是坏的!

网友(点评):
看图, C21就是, 套的标准图。 线路一样的。

网友:
上源码好好先生

网友:
boot是什么东西呀?

网友A:
看得云里雾里,到底RT8802A坏了没?前面一个没波输出,换后有波输出,即可以判断该芯片损坏了。为什么后面总结时又说所有芯片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得云里雾里,到底RT8802A坏了没?前面一个没波输出,换后有波输出,即可以判断该芯片损坏了。为什么后面总 ...

  是的,总结有问题,  RT8802A到底坏了没有无法精确验证,多半是坏了,或者被我加焊多遍后坏了再去测量26脚才发现没有波形,

   问题的根本在小电容短路,  导致无CPU供电。

网友:
是烧鸡法找找出来的么???全部换成电感。。

网友:
    算是吧,先前有限流电阻,换成电感短路地方电流无限制,所以就自然烧出来了。

网友:
学习了,写的不错,只是有点地方没有看懂。

网友:
呃,这种问题我现在还无法判断。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