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码正常,但4、5秒掉电

楼主(2012-08-07):
翔升AMDR770T2主板,芯片组也是amd的,不插4pin不掉电,插上跑码正常,但4、5秒掉电,个人理解的是是不是有电容漏电,像大家求思路!

网友:
虚焊,某元件接触不良,相关电路在4PIN电路

网友A:
我X!!!碰巧解决,刚才我又拿起来看看,看到IO一边有一片黑,心想先补焊一下吧,结果你猜?好了!!IO是ITE 8726F-S.维修的海洋里:魅力无穷!惊喜不断!!

网友:
不好意思 IO是8712F-S,一激动看错了

网友:
所以说,修板之前要仔细观察。

网友:
桥虚了没?

网友:
细心就有钱赚 也少走弯路

网友:
楼主 修之前没观看过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X!!!碰巧解决,刚才我又拿起来看看,看到IO一边有一片黑,心想先补焊一下吧,结果你猜?好了!!IO是I ...

恭喜了,以后维修先看看养成习惯

网友:
看过啊,看灰尘、断裂、损坏什么的,我又看了引脚定义,在70~75pin,这几个属于开机方面的引脚,虚焊了只是觉得为什么每次都是3、4秒就掉电。

网友:
细工出好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