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跳变的问题,高手进,老手进

楼主(2012-08-07):
我是新手,我想知道电流跳到多少是哪儿的问题,比如说0.25左右是CPU没过,这些 求高手,老手指点,谢谢
cpu

网友:
这个没有非常标准的定义,电压方面 你就不要看电流了 用万用表 测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到处都是,网上搜一下有好多。

网友:
这个还是凭经验的 每款机器都不一样的
同意楼主:
5.0
ltbhao
同意楼主:

网友:
这得凭个人经验了,例如触发后那些先工作,也就是上电过程,南桥多少,北桥多少,内存多少,显卡多少A等跑的电流只能大概.

网友:
没有标准的定义这个要慢慢接触

网友:
实践种得到真理

网友:
不准确啊。多修机吧。师傅带入门。修行在个人

网友:
一般都是看电流跳变 来大概确定下位置

网友:
没有非常标准的定义

网友:
一般情况 0.25A CPU还没到

网友:
电流跳变没有标准的定义吧,我画了一个草图,可作参考;

网友:
不同的电脑就有不同的电流,基本上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