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求救!!!!!!!!!!!!

楼主(2012-08-07):
客户Y450 显卡是N10P-GS-A2 一开始是不跑吗 放电后跑吗 每次到刚一亮 还没看到LOGO 就重启! 显卡换过 南北桥 加焊过 BIOS 刷过 温控芯片也换过(2台Y450 再修 )!
求教哪个修过的兄弟~~~~~~~~~~
芯片
显卡

网友:
刷bios没有啊????????????

网友:
我觉得会不会是那个电感没焊好 开机听听板子有有没有电流声

网友:
电压不稳定
造成的楼主好好的查下

网友:
只是过来看看, 祝楼主好运。

网友:
LS 所有的建议都看过 没用 也没听到电感叫!这个问题也算是通病 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也有不少人一样的问题!

网友:
就没有修过得兄弟 指条明路!真的查不出问题了!

网友:
加焊下CPU电源管理看看

网友:
查温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