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发现了富士康主板 915M12-GV-6LS主板的通病

楼主(2012-08-07):
这板的故障为没有CPU供电,全板无复位。当时我没查供电,直接去查了13脚的电压为0.5V,这个电压是经过一个621的电阻上拉得来的电压,一边有1.2V,另一边是0.5V,当时怎么也想不通这里电压给哪里拉低了,后来看了一位仁兄发的一个故障和这个相似,我就查了4脚的电压为 5V,和他的一样,追查 上去连 到一个双二极管。这个一测这个管的阻值发现是坏的。换了一个上去之后。4脚为12V的电压,正常跑码了。看来这个管是这个主板最容易坏的地方,特写出来,以后大家遇到它这样的 故障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
cpu供电芯片吗?

网友:
啊,忘记了说了,是检查的CPU主供电芯片

网友:
老大。我没记住这板子,好不好说的时候把东西的型号写出了

网友:
是cpu管理吗、

网友:
真的是通病吗?前面几大供电没有,cpu供电也会不出来!!!

网友:
奶奶的说得这样谁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写出来嘛具体型号也应该有吧

网友:
我一块一样的  换了还是不行啊  也是CPU没电压啊    管理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