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不显

楼主(2012-08-07):
最近修了一台HP V3000 965集成显卡的机子,刚开始是暗屏,试机的时候偶尔会掉电或不显,后面做北桥就变成几次开机显一次。待机电流是0。01A,开机后电流是0。65A,之后就不动了,换了个新的北桥还是跑0.65A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
查查北桥边事,是不是掉件了!或是有元件高温损坏

网友:
还有就是965GM坏的很少,包括虚汗

网友:
换了新桥还是一样的
时显时不显

网友:
就是南桥有点温度

网友:
板子是不是变形了?   加焊次数多了

网友:
这种北桥很少坏  楼主仔细看看 做的过程中 主板有没变形 鼓包  掉件

网友:
掉件没有
有时还会显
就是南桥有点烫

网友:
主板有没变形 鼓包

网友:
还是按供电时钟复位查吧

网友:
应该是没有复位!!!

网友:
时钟0.4几 复位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