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不能识别无线网卡求助

楼主(2012-08-07):
一台X61,不能识别无线网卡,把无线网卡插在另外一个PCI-E槽上可以识别,但是设备管理器里面有叹号,无线网卡是好的,开始怀疑南桥问题,更换新的南桥故障依旧,后来发现无线网卡的PCIE槽的第7针WLAN时钟信号不正常,开机后要么高电平要么低电平,示波器识别不到波形震动,更换过时钟芯片,此信号连接的电阻阻值正常,电阻另一端供电正常,其他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没有思路,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
有线网卡有感叹号有遇到过时MAC地址,手动改,无线网卡可以参考、该MAC地址

网友:
这个系统不识别硬件,应该不是mac地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