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MX CPURST# 1.2V 档04 不亮机求助!

楼主(2012-08-07):
ASUS P5G-MX

CPURST# 1.2V  BIOS肯定OK,跑码D0 D1 04 不亮机  请高手给点思路我或者告诉我这个板子有什么通病吗?

最近修板很郁闷啊,修不起来。

补充内容 (2012-8-8 15:34):
烘北桥,烘南桥,烘座   还是没用,直接进料板库了,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先刷BIOS吧!发现现在的ASUS桥特爱坏

网友(点评):
大哥,我都说了BIOS肯定OK

网友:
内存插槽238脚SPD有没有3.3V电压     那线容易烧断。

3.3V有

网友:
通病 ··CPU 座虚

网友:
内存供电,以及桥!

网友:
原因太多了,压一下桥看能不能过、看一下CPU座子针是否全都正常、测内存所有供电和数据地址线,再不行换IO试试,还有这主板只支持CORE内核的CPU的哦。你上个老CD336之类的CPU就有可能这样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板,还修好,有时还能亮,不正常。/

网友:
04代码是不过内存

网友:
貌似是没认到内存吧....南桥的可能性大一点0..

网友:
清下BIOS  然后电压正常的话  看看用手压压CPU座或者桥

网友:
我这边也遇到了一块这样的板子,主板是华硕770 的   他的故障就是自检  检不过去,自检一快要弹出主板的画面的时候就断电了,而且用手摸主板桥上好烫,还有CPU旁边的那个我不知道叫什么,因为已经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了,公司里也不搞精修,所以就跟顾客联系说是主板坏了 ,要换一块,顾客很快就答应了,然后就换了一块昂达的770  小板,又用力一个红海的什么CPU风扇,用鲁大师一检查温度,诶,果然,主板跟CPU的温度还果然就在四五十度之间徘徊,好少上60度,用了几天就给顾客送过去了。

网友:
俺ASUS這麼多年,還真說不好,慢慢查吧,一個小東東都有可能呢。

网友:
我有个这个板子不跑码 还没看

网友:
费总最近还修板啊,哪天我去你那,给我搞搞

网友:
跑04 好多时候是CPU底座 这么好的板子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