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0上U没有电压,假负载測复位0.2V,怎么办?

楼主(2012-08-07):
ADP3208换过,南桥也换过.就不知道是不是北桥问题

网友:
u没电压 你测什么复位信号啊!  往前面的条件查啊  开启啊

网友:
你也以换一个想同的CPU想试一下子啊

网友:
其它电压对不对,如对ADP3208坏的比较多

网友:
电压都没好。你测复位干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