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叫坑爹的电源给阴了

楼主(2012-08-07):
今天修一台电脑,无规律死机,检查是电源功率不够加高温天气导致。换上新的后把这个旧的拆开,终于见到传说中坑爹的电源了。那几个小电容脆弱的就像林黛玉!

网友:
      你才见到这样的电源啊?中国是制假大国,中国药品都可以制假,何况一个电源。我这里有好多个,看见就不想修。留着有必要拆几个元件还是可以的。我看好多像这样的电源有的用户也用得很好的。

网友A:
你这算好的了   我今天碰见一个  变压器都没得得 电源  居然也能用··

没有的那个不叫变压器,而是emi的一部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变压器??电容降压么??

谁知道呢···  反正 我扯开 没有看见变压器··· 就只有 楼主 第一张图··电容也是这样的··

网友:
垃圾电源的销量远远超过航嘉、长城。。。。

整天叫着要节能减排,好好整治下这些浪费资源的厂家岂不是更好,呵呵,这就叫中国特色.

网友:
这个还不算什么!很多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变压器??电容降压么??

应该是PF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知道呢···  反正 我扯开 没有看见变压器··· 就只有 楼主 第一张图··电容也是这样的··

你说的变压器是指PFC吧?

网友C:
我拆了一个先马跟一个第一次看到的现代电源都是假PFC,里面都是铁块,一根导线

网友:
便宜电源没好货

网友:
里面都是垃圾,能不装的就不会给你装,可危险了

网友:
尼玛,这电源给力啊,有半斤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拆了一个先马跟一个第一次看到的现代电源都是假PFC,里面都是铁块,一根导线

杂牌电源都这样,现在假PFC用铁块的都没有了,一般都是一根线加一块水泥。

网友:
这种电源经常见,特别是像我们公司,给顾客装机,如果顾客没有特别的说自己需要怎么样的名牌电源外,我们一般都是给别人用普通电源,也就是那种好垃圾的电源,居然有电源名字有叫“优酷、联想的,真的是想不通,虽然名字很好记,但是你们也不要这样造假啊!!1唉。。还是支持国产吧!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个这垃圾电源·电脑玩的好好的·家里要是·开灯·开电视·只要家里·一同电·电脑就死机·换别的地方也一样·我给他换了个电源·故障排除··拆开一看··跟楼主的图差不多·我多加了几个电容·把没有的那个LC滤波电路焊接出来··上电·测试·好了·杂波干扰啊·老大·滤波都不做·*脏话*的·真坑爹啊·

网友:
呵呵,中国人都是天才

网友:
偷工减料迟早出大问题,这就是暴利行业带来的隐藏的危险!山寨,山寨,坑死爹!

网友:
电源的质量不怎么样

网友:
山寨好赚钱啊!

网友:
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山寨电源!!

网友:
时间长了就见怪不怪了。

网友:
山寨也有强悍的,我见过输出线圈发热脱落还能通电不烧的

网友:
这就是一切向钱看的后果

网友:
中国人讲的就是利

网友:
电源坏的本来就多,而且价格也便宜。也要替商家考虑一下,不然怎么挣钱

网友:
便宜就是王道,大家都喜欢山寨货。最近严打,贴牌垃圾适配器被查了

网友:
呵呵问题是这样的电源都是包一年的,有问题直接换,售后没有后顾之忧

网友:
这么垃圾的电源直接扔废品

网友:
看你带什么配件,要是641+TI550这些用电大户的配件,这种80以下电源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网友:
国产便宜,质量也可以的啊。

网友:
便宜才是王道

网友:
确实肯跌...........

网友:
找几个坏掉的比较有料修起来用吧!

网友:
国产的很多电源,省了PFC和EMI

网友:
我上次还见到了传说只的加铁块增重的,

网友:
哪个变压器也是纸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算好的了   我今天碰见一个  变压器都没得得 电源  居然也能用··

变压器必须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