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被“糟蹋'DE铁板

楼主(2012-08-07):
潜水好久后的第一帖:
猪角上场 因为板子被拿走了,所以就从百度上搜到的
拿到板子大致看了看,cpu供电芯片被动过,bios也被动过。不管了,先上电,以上不要紧居然发现敌情,有短路,既然有短路那就用手中的武器查啊!看ATX插槽,没有发现短路,打cpu供电与12V,二级体制只有3啊,很明显不正常,那就看看上管,有没有短路的管子, (*^__^*) 嘻嘻……凶手被找到,果断换之,因为不知道上家把cpu供电芯片有没有动手脚,找到图纸 ,cpu供电芯片是6312,而现在的是6323,先不管可以不可以代换,反正芯片有代换的,直接重新换一个上去。
换好后再次上电,咦!没有跑马?复位灯没有亮,说明电压出来了?那可不一定哦!内存电压,桥电压正常,cpu电压......奇怪了,两项供电管子上的电压都正常,有一个不正常,上官D极12,G电压居然个S极电压相同,明显不对啊 !不正常的上管是DQ6, DQ6的G极和DQ7的电压相同,用万用表测量,两个居然通了,管子坏了?不可能的,那就是两个之间的线路连了,先看DR33,电阻正常的,不对啊,正常了,为什么会连了呢?看看这两个信号都去哪里了, 连到6312上了,上端也没有问题,奇怪了,难道就这样没有办法了吗?我倒要看看是你铁还是我铁,接下来跑线看中间的线路,跑啊跑!呵呵!找到凶手,既然中间两个线被划开了,有连锡,处理好在测量有没有别画短线,结果还好,看来这线还挺结实啊,
接着上电,我就不信啊,还不好。
哎!结果总是让人失望啊!供电是正常了,可是卡卡还是呆呆的呆在那里一点也不向前跑啊!供电好了,继续测,时钟,复位,也有啊!为什么还不跑呢!我仰天苦想,天啊!咱不带这样玩的。
惊喜总在不经意间发生,我看到了主板上被动过的bios,难道她也被动过了? 芯片型号也对啊 ,悲催啊!先刷个试试吧!从网上下了一个刷上去,怀着忐忑的心情上电了!晴天霹雳啊,看到板子上是单桥,既然做了那么多你还不理我,那就别怪我了,shangBGA。
完工,我的心理也快奔溃了,不管怎么样,也要接着下去,上电测试,00-c1-c3-2a-75-00一路畅通,哈哈,终于成功的把你拯救回来了,我的技嘉m68sm-s2l

网友A:
我手上也有块跟你一模一样的板子,复位灯常亮,供电全出来了,没CPU复位和CPU PG  桥被上家BGA过,有思路吗?

网友:
你先查复位出来的条件,在重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也有块跟你一模一样的板子,复位灯常亮,供电全出来了,没CPU复位和CPU PG  桥被上家BGA过,有思路吗 ...

桥动过,那一般还是桥的问题,没做好,拆下看看吧

网友:
楼主有些盲目吧,既然是修过的板子,肯定是先看动过哪里,你居然不看动过的地方,直接上,是没被烧过CPU和北桥吧。。。。

网友:
因为我首先检查过芯片有没有焊好,处理好。所以才上的电,不过还是要感谢你

网友B:
这板子我看不稳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我看不稳定吧!

你可以这样理解,但是我测得没问题哦

网友C:
这主板也坏的太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主板也坏的太多了吧。

二修的,被动过手脚也不一定

网友(2015-05-19):
维修很仔细.这里连焊锡的地方应该是DR33和DR35电阻两端,DQ6上管GS级中间开路断线的话,DR33电阻在这里应该会失去对S级输出电压值反馈检测作用.

网友:
上次碰到好几个 都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