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一无牌945FB4跑E0,内存换过,电压1.9V

楼主(2012-08-07):
开机跑E0,内存换过了,电压1.9V,CPU是478针赛扬2.53,换了个奔腾1.7的,不知道怎么烧了,郁闷,在换个赛扬1.8还是跑E0,请问下大家,难道这2个CPU不能带换吗,CPU电压1.7V,他的CPU换在我的板上点不亮,跑09,我自己的赛扬1.8可以点亮我的板道到底是CPU问题还是板问题了

奇怪了刚放他的CPU量的上下管电压是1.25V,放1.8的Cpu电压是1.5V

网友:
呵呵,都有问题,915应该不支持Willamette核心0.18的 P4

网友:
你量量三级是否被击穿

网友:
三极管是否被击穿

网友A:
请问哪个三极管啊,你、说的是内存供电MOS管吗,没有啊,电压都过来了,1.9V应该也算是正常吧,论坛说还有个0.9V请问这个电压是什么电压,在哪里测啊

网友:
BIOS刷下试试...

网友:
问题解决了,查到原来没有SPD电压,阻值无穷大,应该是断线了,但不知道这个SPD电压从那里出来的,旁边没有MOS管只有一个内存供电的MOS,听论坛高人说直接从ATX那里飞根线就OK了,照做居然跑过了,马上插显示器OK顺利点亮,但还是想问下这个SPD电压从来哪里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哪个三极管啊,你、说的是内存供电MOS管吗,没有啊,电压都过来了,1.9V应该也算是正常吧,论坛说还有 ...

0.9V是参考电压,在内存插槽旁边的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