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这个标识为BA电子元件是什么吗

楼主(2012-08-07):
海康硬盘录像机主板,红框1的四个元件和网卡的1 2 3 6串联接地,边上标注从左到右是BA3 BA6 BA4 BA5,测量阻值无穷大。
右边红框2里面也有四个一样的,标注从左到右是BA1 BA2 BA7 BA8,是连接RS-485控制线的,测量有45K左右的阻值。

请问大家这个白色的电子元件是什么,二极管吗,元件上没有型号标识,能知道是什么型号的元件吗。故障现象是网卡测试仪灯亮而网络不通。这个元件没有如何处理,有代换件吗。

网友:
应该是电容吧

网友:
不是,查了好多资料,应该是放电二极管吧。不知道对不对。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是不是瞬态抑制二极管?尖峰抑制?

网友:
样子好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瞬态抑制二极管?尖峰抑制?

应该不是,瞬态抑制二极管是不是一般用在VGA接口附近。

网友:
静电保护管

网友B:
应该是防雷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防雷击的。

应该是吧,从网卡引脚把异常电流直接引入地的吧。就是现在断了,估计是击坏了。只是从录像机的日志中看是去年11月份坏的,冬天不会有雷吧,很可能是220V交流电窜入导致的吧。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插上网线也不通,开机瞬间网卡的两个指示灯(在网卡芯片旁边的,不是在网卡接口上的)会闪一下。要更换网络隔离变压器还是网卡芯片呢。

网友:
先换容易换的试一试。。。

网友:
那是电感好不好

网友:
电容啦,楼主要是不确定,就拆一个下来,用万用表测下就能判断出来了,何必问那么多?

网友:
楼上的不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这里的。

经过多方查证,应该是“微型贴装气体放电管”,或者叫“陶瓷防雷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