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让人蛋疼的WIN7安装时分区表问题

楼主(2012-08-07):
接到一个东芝本子,来时带的XP系统,客户说换了XP系统后不好用,让换回WIN7,就给他装上了,试试开机没问题,系统挺好用,就送走了。
结果一会就回来了,说不能进系统了,一看提示是分区表丢失,再安装就不行了,不管是安装版还是GHOST版一律失败,我终于明白给上家他做系统那家伙为什么给做XP了,现在是安装XP一律没问题,就是WIN7不行。。。这个破本子最麻烦的是不管你在BIOS里设置光驱还是U盘启动都只能第一次管用,再重启后还得重新进入BIOS再保存一次。

硬盘模式已经设置,就俩,一个ACHI,我选的另一个,不顶用。
求个解决办法。谢谢各位

网友:
求救啊,客户老是打电话催

网友:
xp 装个win7主题凑活用把

网友:
这个破本子最麻烦的是不管你在BIOS里设置光驱还是U盘启动都只能第一次管用,再重启后还得重新进入BIOS再保存一
电池没电了?

网友:
本人小白,没搞懂LZ的意思,XP能用,WIN7也能安装,为什么就不能用?该BIOS干嘛?硬件不支持WIN7?

网友:
电脑有问题不修,关系统鸟事

网友:
还是用XP算了吗。

网友:
难道装好没问题 多开几次就不行了?

网友:
刷BOOT啊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网友:
楼主遇难了。。装一个东芝专用的系统。。这样应该就会好很多吧

网友:
装他M哦。还给他

网友:
修复分区表,系统光盘自带有这软件.

网友:
可以用这个软件Diskedit试试,或者用DISKGEN.

网友:
我能给你搞定,加我Q1458684244

网友:
重做分区表也不行吗

网友:
重新分区不行吗!应该不会太麻烦吧。难道人品问题

网友:
用pq重新分区,应该还是分区时出现错误,再试试,实在不行了低格硬盘,再分区

网友(2012-09-11):
         重新引导分区表记录就OK了

网友:
没遇到过  好像很复杂

网友:
硬盘没有坏道的前提下  如果重新分区 重装win7 还是不行  可以试试软刷高版本的bios

网友:
不会有win7不兼容的问题
建议你不要装ghost,安装一次。

网友:
重建MBR试一下

网友A:
重新引导分区试试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