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32 显示画面重影 求解

楼主(2012-08-07):
(图片)

网友:
外接显示器,什么现象,

网友:
个人感觉是屏

网友:
一般是显卡的问题,有屏的话可以换着试试看

网友:
一般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可能屏驱动有问题

网友:
我怎么看又像是LG的液晶屏的问题呢

网友:
屏问题。111

网友:
外接看看,再换屏试试

网友:
外界一个显示器,看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把显卡的问题先排除,然后最大的嫌疑应该是屏幕!!

网友:
试试刷屏资料!!

网友:
屏线换一条试试,东芝机器有这个通病

网友:
你外接试试的  个人还是同上面的  显卡的事

网友:
感觉屏线有问题了

网友:
这样的花屏屏幕问题最大 我就犯过这样的错误 开始以为是显卡 直接干显卡 结果还是屏幕

网友:
屏的事,直接换屏吧!

网友:
什么措施都没搞  就上来问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吧

网友:
外接正常吗?》如果正常建议排除屏吧!修好了!分享哦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