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2N68-AM SE2主板集成显卡,屏一闪一闪

楼主(2012-08-07):
华硕 M2N68-AM SE2主板集成显卡,屏一闪一闪的怎么回事

网友:
说的不够详细吧 没用替换法 排除别的问题吗

网友:
是不是VGA没有插好啊! 再说屏一闪一闪的 也不一定是显卡的问题啊!显示器坏的概率能大一点。

网友:
没插好把。

网友:
先检查一下你的显示器

网友:
主板VGA接口边上的330排阻换了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灯管老化,换个屏替换试试

网友A(2012-11-22):
我找遍了VGA旁边的所有贴片,没有个330的排阻啊,只有键鼠接口边上有个330的。请问什么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找遍了VGA旁边的所有贴片,没有个330的排阻啊,只有键鼠接口边上有个330的。请问什么位置?

VGA接口后面和键盘那个一样的 我都是把它两个互换下不过键盘鼠标就不好用了

网友(2014-06-06):
是不是显示器的问题呀?要么就加独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