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显示花屏(颜色显示异常)

楼主(2012-08-07):
IPAD2前几天可能是给小孩压到或者摔到,现在开机使用可以正常用,但显示背景颜色都是花的,像这种情况谁有运到过呢!会是哪里导致的呢?好像应该不是屏裂的吧!好修吗?IPAD2容易拆吗?笔记本我就会拆,但苹果的东西还没拆过呢!有没什么拆解图可以看的吗???

网友(点评):
屏线松了,但拆的时候要足够小心,是双面胶粘在一起的,同时电容屏的线和开关线也粘在上屏上,注意别搞断。

网友:
很好拆啊
不放心可以搜索个拆机教程

网友A:
兄弟,这是你自己的?呵呵,大意了啊,这东西可真帮不了你

网友B:
这个现像,应该是屏线接口松了,拆开重新装一下说好了!

网友:
应该屏线问题,

网友:
可以尝试一下 或者搜索相关拆机教程 IPAD街机有很多教程的

网友:
拆机教程网上有,查屏接口,排线,不行换屏。

网友:
IPAD还真没拆过,不过LZ笔记本都拆了,这还不是小菜一碟

网友:
这个是内屏坏了,我遇到过,一般的都是客户摔坏的后遗症。

网友:
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肯定能拆开

网友:
那这样的话不是要换屏了呀?不会是屏线松了或屏线坏了导致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这是你自己的?呵呵,大意了啊,这东西可真帮不了你

嘿嘿,,是呀,给小孩子玩,结果却搞成这样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现像,应该是屏线接口松了,拆开重新装一下说好了!

你有遇到这样情况么?》

网友C:
自己拆吧,拆了才能知道原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拆吧,拆了才能知道原因的

我也想呀,但自己手里没有配件,替换不了呢。。

网友:
应该是屏线松了,拆开重新安装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D:
从图片看来,应该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从图片看来,应该是排线的问题~

准备找把螺丝刀拆开把屏线重新插下行不行了。。。配件手里又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准备找把螺丝刀拆开把屏线重新插下行不行了。。。配件手里又没有。。。

先找到问题呗,配件淘宝就可以

网友:
屏坏了,更换屏,拆解网上有教程。风筒加热面板使胶软化从面板开拆。

网友:
但我拆开看里面的内屏没有裂呀!!怎么可能是屏裂了呢?

网友F:
我经常修这个,用风筒慢慢吹热,再慢慢撬开,注意开关排线和WIFI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经常修这个,用风筒慢慢吹热,再慢慢撬开,注意开关排线和WIFI天线

壳是撬开了,但按键的线给搞断了!晕死了!这个是需要换线就行还是怎么????像花屏这种情况你有遇到过吗?会是什么问题的?

网友:
貌似屏线松动了。

网友G:
拆屏 胆大心细就可以拆下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拆屏 胆大心细就可以拆下来的

壳是拆出来了,,但按键的线却断了。。。。

网友:
看情况是输出有问题,看看排线或者排线座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壳是拆出来了,,但按键的线却断了。。。。

你好牛啊 多拆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牛啊 多拆几次

第一次拆IPAD,不熟。。哎。。你有遇见这种情况么。。。

网友:
如果你焊工好的话就可以连接排线的 我就会连接排线

网友(2012-09-20):
纳尼   修好了啊》 出来吼下、·

网友:
这个看上去像内屏问题,内屏货很紧

网友:
反正笔记本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屏坏了   这个也差不多啊

网友:
一般好屏拆下来也就碎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经常修这个,用风筒慢慢吹热,再慢慢撬开,注意开关排线和WIFI天线

请问下返回按键下面的线是干嘛用的?我弄开时把线弄掉了,但都可以用

网友:
掉出来把屏线重插测试OK。。。。。

网友H:
应试是屏线的问题,屏线松了,拆机时要小心,可用热风枪加热,但不能太久,温度不能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试是屏线的问题,屏线松了,拆机时要小心,可用热风枪加热,但不能太久,温度不能太高!

请问下返回按键下面的线是干嘛用的?我弄开时把线弄掉了,但都可以用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2#pid5850930

网友(2012-10-20):
引用 网友E:
请问下返回按键下面的线是干嘛用的?我弄开时把线弄掉了,但都可以用

你所说的应该是靠右边的WIFI天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