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屏,绿屏,绿屏。有木有??

楼主(2012-08-07):
绿屏?没错就是绿屏,不是蓝屏,此款宏基4732,拿来时,是电流跑到0.3不亮,做了MCP67的桥后OK,亮机。(英伟达的这款MCP67简直是神桥,你懂的)裸板外接的显示屏,显示正常,我以为OK ,装机,交给另一个人装,结果装起来,内屏绿屏, 外接正常。哎,以为屏线,于是拆屏,再加裸板点机,还是绿屏,换个屏还是绿屏。测屏线木有断线,木有断线,哎,希望破灭。然后做显卡,直接换了个G86的显卡上去, 裸板点机,希望有破灭,还是绿屏,绿屏啊。大家有谁知道这个问题啊? 经过仔细研究,哈哈,终于.........特来发帖。

网友(点评):
是屏线坏了,换屏线,楼主,你贴了那么多的雷同图,有骗分的嫌疑。我就不扣你的分了。

网友:
楼主是修好了,给大家分亨一下。

我是没看懂,有这么神秘么
认真看回复,就可以找到答案。

网友:
咋修好的 啊  楼主也不说一声

网友(点评):
经过我研究,是显卡板问题,显卡板取了,数据线就不对地短路了,而且是人为的故障。

网友:
哎,修不好就来求助,修好了就啥事没有

网友A:
mcp67大家懂得,这个依旧还是芯片的问题啊 ,芯片功能太强大了,出的问题也太强大了

网友(点评):
绿屏,我不敢怀疑桥没做好,因为MCP67这桥不好做,既然亮机,那么最好不要再动它。而且这个桥的价格....你懂得。

网友:
似乎是没有红色

网友B:
楼主,你这样发什么帖,无语了。。。

我是边修边发的贴?没修好的时候写的前半部,突然找到问题了,就来了最后一句。也木有再从新,写了。我打字太慢。
到底想表达个什么意思 太无语了
第一是屏线的问题,第二你应该外接试试,第三换个屏试试。
我发帖,是让大家来看看,到底以你们的经验来看,是什么问题?我直接说了结果。这样有意思吗?我发的是讨论贴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是处理下屏线就好了,可能是屏线那根没接触好

网友(点评):
屏线好的。屏好的。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最后换屏线好了,不过是MSI的本子

网友:
说说怎么修好的呀?

网友:
就是啊,楼主说说呗!这个屏线引起的问题较多吧。。。

网友C:
应该还是三合一桥的问题,换一个,应该可以了、

网友(点评):
这个MCP67是南桥和北桥合一,显卡独立的。

网友:
屏线和显卡引起的都遇到过

网友(点评):
我打主板屏线接口,发现一条数据线,对地短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是三合一桥的问题,换一个,应该可以了、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有线断了。

网友:
楼主的是做桥的时候有电感或电容移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有线断了。

屏线没断,屏也是好的。

网友:
先测一下数据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
桥很贵   但是三基色  都出来了啊      很是奇怪  不解

网友:
我觉得还是先打下LVDS屏线的阻值。估计还是67没有做好。这桥有点难度。

网友:
又是MCP67呀,现在老师见到这芯片都怕了!

网友D:
这问题是主板屏线接口的第14脚对地短路了也就是TXLOUT2+信号,然后再查经过下图的一个排阻来到显卡 当然显卡我是换过的,是独立显卡。

网友:
我怀疑是屏线断线了或者没有插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问题是主板屏线接口的第14脚对地短路了也就是TXLOUT2+信号,然后再查经过下图的一个排阻来到显卡 当然显 ...

我觉得不是显卡的问题,这个排阻明显是有数值的,如果问题出在显卡这块,不可能是短路的,所以应该是屏线这头哪里有错位导致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不是显卡的问题,这个排阻明显是有数值的,如果问题出在显卡这块,不可能是短路的,所以应该是屏线这头 ...

我测阻值的时候是没有插屏线的,而且主板屏线接口是直接由一条通的线来到这排阻,中间没串联什么。

网友:
根据楼主图片看你,目前的情况就是缺色而你的TXLOUT2+信号短路就是问题的所在因为你的色差信号有一组短路导致屏分解不出这组色差信号导致缺色,我建议你还是顺着这个点往下找吧如果没有其他东西是直接到芯片的建议你跟换或重新植株吧!!!

网友:
那就是显卡问题咯?

网友:
这个难说,说不定是做桥的时候温度没有控制好导致显卡色差信号短路
我认为色差信号点短路就是明显的故障点锁定目标肯定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测阻值的时候是没有插屏线的,而且主板屏线接口是直接由一条通的线来到这排阻,中间没串联什么。

那也不会是显卡那端出问题,只有接口这头出现短路才会对地为0.

网友(点评):
一语中的。

网友:
屏线也是好的,还是要在显 示部分去找 ,显卡,接口,线,屏,外接是好的,那应该显卡没有问题,你说屏和线也是好的。应该就是接口了。是差色的表现,说明,3.3V的这些肯定没有问题。应该有组数据有问题。只有看图纸查了

网友:
显卡的红色信号线有问题  换个67就可以解决

网友:
应该还是接口问题吧,是不是有弯针哦

网友:
屏插口吧屏插口吧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个清华同方  和LZ的 现象一样也是MCP67桥    做完桥绿屏   查屏显 有根屏线接触不好 从新插拔 问题解决

网友:
是不是3基色

网友:
LVDS阻值正常不,我修过一台,是PCB板轻微短路的,有一根信号阻值187。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p67大家懂得,这个依旧还是芯片的问题啊 ,芯片功能太强大了,出的问题也太强大了

我还以为是显卡到屏线接口处短线了。

网友:
要屏线不贵,就直接搞个屏线来测机了,桥能不动最好还是不动,危险的紧

网友F:
遇见过1310  红屏   不是显卡  不是屏 也不是屏线的问题   LVDS对地阻值也正常  最后客户着急拿走了,  很想知道答案啊  和LZ的差不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A:
mcp67大家懂得,这个依旧还是芯片的问题啊 ,芯片功能太强大了,出的问题也太强大了

我现在手里两台HPV3000,都是单桥。。。而且加焊以后直接短路了,悲剧。重植一样。。。只能买了,好贵。。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手里两台HPV3000,都是单桥。。。而且加焊以后直接短路了,悲剧。重植一样。。。只能买了,好贵。。 ...

这个芯片,以前我也是加焊过,也是短路。这芯片牛叉啊。一点都不好做。

网友H:
显示芯片周围的小元件引起的色偏?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显示芯片周围的小元件引起的色偏?

是因为,显卡板上,掉了一坨锡,这坨锡非常小,非常小。不认真看,看不出来,这坨锡正好掉在金手指的缝里,但不是我掉的。我确定。

我当时也是这样想的
这概率忒低了,下次说不定不是绿色呢,嘎嘎嘎。

网友H:
原来是锡渣,楼主很细心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原来是锡渣,楼主很细心看到了。

哎,但是我还是把显卡干了,走了弯路。此款机器,是南北桥合一的桥,就是英伟达的MCP67,显卡是独立的,G86-603-A2.我用G86-630-A2换的,换上去还是一样绿屏。显卡是一块小板,插在主板上的。(因为之前没找图纸,所以之前就没有打屏线数据阻值算是一大失误)。

双倍经验值啊!宏碁4710ZG也是那种独立的显卡。这种独立设计现在不太常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样发什么帖,无语了。。。

同意楼主!

网友I:
引用 网友F:
遇见过1310  红屏   不是显卡  不是屏 也不是屏线的问题   LVDS对地阻值也正常  最后客户着急拿走了,  很想 ...

那不会是灯管吧。。。

网友:
楼主到满细心啊 。。。。

网友:
掉了什么东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不会是灯管吧。。。

LED的  老大

网友:
我以前修过这样的问题,是屏线的事,换个屏线好了

网友:
最后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J:
很明显的啊,这种现象换做我的话,我就会找个显卡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J:
很明显的啊,这种现象换做我的话,我就会找个显卡板试试。

假如没有一模一样的显卡板呢?

网友:
百分百 传输线路的问题 屏线没事 凭藉口 肯定又是

网友:
见过东芝的屏线坏了

网友:
我遇到一次是LVDS 一条信号线偏大.. 换北桥解决...

网友:
原来时短路了,看来是台二修机啊

网友:
我还以为是屏与屏线呢

网友:
楼主,还应再详细点的

网友:
撒意思。。。缺色?

网友:
说、的 不清楚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是摔过的机器。显卡掉点了。正好是给屏的拿几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