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制冷块机箱散热系统

楼主(2012-08-07):
前天买一显卡装机后温度达到57度,本身没有带散热风扇,只好用台扇给其降温到36度,闲来无事,想给其DIY散热系统,两种方案构想如下:
方案一:将买回来的铜管按照空调散热管的形状加工成型,并将其用扎带固定在铁丝网上,制作好的铜管和铁丝网放在装有保温材料的纸盒子里面,在盒子中间开有12*12固定风扇的螺丝孔和抽风孔,此部分可做加强,把铜管的两头延伸到盒子外面,分别接透明塑料软管,一端放在水中,另外一端接水泵出水口,将半导体制冷块固定在一金属外壳的盒子外壁,金属盒子要放在做好保温的盒子里面,金属盒子里面倒上水,给制冷片通电,待水温下降至10-15度左右的时候开启风扇和微型水泵的电源,水泵将冷水送到铜管并流回到金属盒子里,由于流过铜管的水是低温,慢慢会将纸箱里面的空气降温,箱体已经做好类似饮水机的保温措施,不会形成较大的温度差,冷凝水就会很少几乎没有最后由风扇将冷空气送到机箱内部给其降温。
     为了保证其降温效果,在CPU风扇上方可用硬纸板制作一个导风槽,将其热风热空气排到机箱外面并和冷空气做局部隔离,尽量减少冷空气的损失,并将机箱局部未用间隙和空气流通的地方密封起来,这样的原理等同于房间开空调将门窗关闭时一样的道理,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只要有足够的冷风即可将空间内的温度降低,固定在纸箱上的风扇通过机箱尾部或顶部的风扇口将冷空气送入机箱内部,冷空气自由下沉会由上而下对整个机箱内部进行降温。

上述水制冷部分可用旧饮水机制冷罐代替......

方案二:将盒子开1-2个几毫米的小孔,把制冷片冷面装有微型风扇的制冷模块固定在做好保温措施的盒子外壁,盒子里面可以放几小瓶水,作低温能量储存之用,可事先在机箱内部或固定几根铜管或软管,绕成圆形或从上到下绕成S型,在铜管或软管上每间隔五厘米左右钻几毫米大小的孔铜管或软管的接头延伸到机箱外侧,将软管接在箱体固定好的街头上,冷风会通过软管上的小孔送入机箱内部各部位。

此种构想纯属DIY,考虑经济成本此制作不一定适合。文笔不好,不知能不能看明白,等完成后拍照。

网友:
互相学习吧,我是缺少理论知识,没有学过电子,一般都是自学,在电子厂实践的多而已!

网友A:
怎么没有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图

正在制作中......

网友:
想法不错呀。。。等着看效果图哟。。。

网友:
有圖就好啦!

网友B:
这个想法并不很科学,也缺乏对物理的认识,我做人比较直接,不要见外,我来指正你这个问题,一个很直接的物理现象,物理环境中一个冷空气和一个热空气一相遇,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其实我们的生活中下雨就是这样的情况。虽然不至于会有这样夸张,会在机箱里下雨,至少你的机箱里面会长期处于潮湿坏境里,在机箱发热的时候,氧气遇热会加速机箱内部湿度的密度性,到遇到冷气后,高密度性的湿气急速凝结,这些凝结的湿气会变重下降,落在机箱各处,特别是金属元件,刚一发热就遇到冷气就把元件周围的热气凝结直接落在元件,如果,在这样的坏境里那你机器会使用多少时间。个人一些理念。觉得可以,你也不妨试一试。用段时间看看,机器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想法并不很科学,也缺乏对物理的认识,我做人比较直接,不要见外,我来指正你这个问题,一个很直接的物 ...

嗯,说的有道理,大家都是在一起交流,没有关系,热冷空气要做隔离这点考虑到了,至于说下雨是有点夸张,因为在机箱里面热空气要排到机箱外面,机箱里面的冷空气也会有一小部分随着热空气排到机箱外面,机箱里面不会一直处于潮湿的环境中。呵呵,有不对的地方还忘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说的有道理,大家都是在一起交流,没有关系,热冷空气要做隔离这点考虑到了,至于说下雨是有点夸张, ...

不信,你就试吧,说下雨只是夸张比喻一下,不信你就试一试。机子比正常使用坏得更快。湿气直接附在元件上面特别是你关机的时候,你不会把风扇独立供电,让机器关了还要扇上10来分钟吧

网友(2012-09-26):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风扇

网友D:
楼主的想法是很不错,但少考虑了一个问题,根据我个人知识,制冷片虽然是可以制冷,但同样也会制热,我想知道楼主是怎么去解决制冷片的发热问题,而且制冷片的功率也不低,根据我的测试,一个制冷片工作时电流可以达到4A多,基本上台式机的电源都没法同是带动制冷片和主板的。纯属个人见解,如有错误还请指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想法是很不错,但少考虑了一个问题,根据我个人知识,制冷片虽然是可以制冷,但同样也会制热,我想知 ...

兄弟考虑的很全面,也有道理,制冷片制冷时会产生大量的热,在方案中说的是热空气和冷空气要做隔离,将热量排到机箱外面,相当于制冷这一块是独立的个体,制冷片的电源问题直接用饮水机里面的就可以了。不需要太低的温度,只要机箱内保持25度就可以,一般无铅电子产品的生产就是25度,很多原件的测试环境温度也是25度,测试了一下,我的电脑耗电是不到200W,电源用的是500W的功率。

网友:
电子制冷片的效率太低了,对真正来使用效果不会很好,平时饮水机把一杯20几度的水变成10来度都要半个钟,用来给cpu散热没有多大效果的。

网友(2015-03-26):
还不如直接搞个水冷  效果更好 更直接

网友(2015-05-25):
应该很不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