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联想X201i插电保护一例

楼主(2012-08-07):
    接手同行一台X201I本本,插电电流从0.03掉到0.00,机器保护了。

查隔离电路,测量DOCK_PWR20_F,电压20V,正常,测DISCHARGE,低电平,正常,测-PWRSHUTDOWN,无电压,正常是3.3V,查-PWRSHUTDOWN的来源,

由TB62514FG发出,

查芯片的工作条件,59脚VREGIN20电压20V正常,57脚BAT_VOLT,4V左右,在正常范围内,测量61脚的VCC3SW,3.3V正常,16脚
3.3V也正常。再看-PWRSHUTDOWN是由于芯片没也发此信号,还是后面保护拉低了, 把R815拆了,测量,3.3V,引起-PWRSHUTDOWN保护的原因有,

1。TB58脚所接的10个RT电阻有问题,打这10电阻的阻值,6.7K,一个电阻电600多欧。测量TB58脚电压为0,正常,这个脚下只要电压高过0.5V,芯片就会保护,停止输出-PWRSHUTDOWN信号。
2,欠压。
第一个问题排除啦,那么就是第二个的问题啦,用示波器测VCC3M,VCC5M,MPWGD,有3.3V的上升电平,测量VINT20,瞬间也有20V,

测Q50的G极,只有20V,难怪会保护,原来升压不起来,没能打开MOS管,根据N沟MOS管的原理,G极大于S4V就会打开,

DCIN_DRV是由TB62514FG的33,34,36脚升压而来,

更换D76,D74,C373,C634,无果,维修限入困境,先放一边,过了几天,发了TB62513FG回来,换掉,这回不保护啦,电流0.014,测VCC3M,VCC5M,MPWGD,28V升压也正常了,点开关,不触发,新的问题又要来,我就知道,上天是不会对我这么好的/
  不开机,还行继续查,因为想到IBM的机器在待机时是有网卡供电的,实际中测L27无电压,

查U43的工作条件,测VDD有5V,测 VCCLAN_ON为0V,不正常,查VCCLAN的来源

由U17的59脚发出,而U17要发出LANON信号必须要收到82脚的SLP_LAN#,实测该脚电压为0V,

-PCH_SLP_LAN是由南桥发出,查南桥的基本条件都有了,为什么还不出发-PCH_SLP_LAN呢?要么是桥坏了,要么是漏了什么条件,先不管了,加焊了再说,
跑完360回来,再插电,哦也,我的神呀,看来上天还是公平的,,电流涮涮的就上到0.9左右,接屏,亮了。这回的风扇又不起转,因为之前刷过别人的BIOS,怀疑是不是BIOS引起的,幸好我有备份这机的BIOS,看来在刷BIOS之前要养成备份的习惯的好的,刷回原机的BIOS,这回风扇也转起来啦。进系统测试,内置没声音,外接就正常,用手摸声卡芯片,发烫,找同行加钱,不加就不管声音这里啦。今天声卡芯片回来,装上,内外都正常啦,此路真是不好走啊。

感谢创腾兄的热心帮助,此机才得与生存。

 会员2050962元2023-1-13 18:00
 会员2050962元2023-1-13 18:00

网友(2014-06-07):
同意楼主!

网友:
楼主发的TB62513吗?
高人.把BIOS发出来共享下吧

网友(2012-08-12):
认真阅读完宝贵经验,先支持再收藏。

网友:
没少费劲

网友:
嗯,楼主技术不错!

凭什么说Q50是P管,它就是N管,G极而要需要24V以上的电压才能完全导通。如果楼主这都不知道的话,是怎么修好机器的,Kik365你别误导别人。
个人觉得楼主不咋滴,这样的机器都还能加精,我就有点想不通了,好在什么地方呢? 就连一个Q50是什么管都不知道,还说20肯定不导通,飞一个20V上去看下有电压没,明显都是P管,需要低电

网友:
厉害,技术很好

网友:
楼主强悍 对IBM时序真了解啊 换是我 估计的花很多时间了

网友:
楼主 强啊   如果能吧 信号 说明下  对于我们这些 菜鸟  更好  学习

网友:
强悍 啊啊 啊啊啊

网友:
时序是软肋啊,不开机你怎么就直接查网卡了呢?开机键那边都查过了?

网友:
因为IBM支持网络唤醒

网友:
等你IBM修多了就知道了,那个待机是要有网卡电压的,没有电压就有问题..

网友:
学习了,IBM的保护电路比较经典的,楼主技术好啊!

网友:
思路清晰,条理明确。。。

网友:
看的很头疼,谢谢了

网友:
楼主有两把刷子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学习了

网友:
一般插电保护是最好修的机器了  比做桥省事多了

网友:
楼主很强 对IBM很了解 惭愧呀

网友:
高手  小弟实乃佩服啊

网友:
  谦虚了 - -我觉得都不像新手了

网友:
跑电路有难度啊 楼主如此精通怎么一个佩服了得

网友:
这机子不是小问题啊

网友:
不错呀,有几把刷子

网友:
这个修得比较精曲

网友:
IBM的保护电路比较经典的

网友:
希望和楼主交个朋友。

网友:
楼主很细心,经验丰富,帖子也很经典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思路也不错。。

网友:
新手同志来学习了

网友:
说实话 自愧不如  你说你是新手 但没想到知识性还是很广的! 到现在我却不知道IBM的机器待机网卡没电压
还真没仔细深研过! 汗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讲解!修的是不够多。

论坛有双喜讲的IBM T60还是T61的分析 说得很清楚,很专业.你去找找看吧..

网友:
真是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楼主写的太好了,我也顺便学习了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这哪里是新手啊 。。。。。

网友:
LZ能不能传份图纸上来,我也有一台这个机,插入电池,好像EC就误一为插入适配器,一插入电池那个充电灯跟适配器插入的灯就亮了,用电池和适配器开机一切正常,只是插入电池不开机那个充电灯就亮了,好像一直在耗电。

网友:
维修这条路真是不好走呀,要耐心才行

网友:
看的我心哇凉的,差距太大

网友:
插电保护IBM的一般都是升压问题  哈哈 楼主修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