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17寸液晶开机黑屏

楼主(2012-08-07):
如题,液晶通电瞬间有画面,几秒后黑屏。再按开关,也是几秒后变黑屏,已代换高压条和电源板,故障依旧。把灯管拆出来,开机瞬间灯管亮,几秒后灭。怀疑是灯管有问题,但测量灯管处电压是0。如果是灯管坏了,那应该高压条与灯管接处应该有电压吧,现在电压却为0,非常不解。请指教

补充内容 (2012-8-8 14:54):
当接上驱动板时,15V处的实际电压是18.5V,5V处正常。不接驱动板时,15V处的实际电压是21V,5V正常。灯管处只是开机瞬间有4.5V电压,灯管熄灭后全无电压。这个是什么情况?

补充内容 (2012-8-13 10:02):
今天更换灯管后,故障排除,弯路走多了。

网友:
代换灯管试一下  看看怎么样】

网友:
直接换灯管啊,保护了就应该没电压的吧,灯管那里我都不敢测 好像刚开始1000以上交流电压呢,

网友:
看你这个描述,可以确定是灯管的问题了,直接换吧

网友:
其实不用换灯管,直接去保护,也一样的可以用

网友:
  还是换灯管吧,保险一点。

网友:
直接换吧.经济实在

网友:
不是不想换,是怕换了故障依旧。现在就是不明白,灯管接口处为什么没电压。还有就是电源板电压偏高。

网友:
先外接灯管若正常就换灯管若不正常就不要换了,这样你也就不用再担心换完后再黑屏了。

网友:
把去电保护切断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5楼,怎样直接去保护?

查高压IC的型号,看哪个的受保护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