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刷BIOS

楼主(2012-08-07):
在线刷BIOS,提示此程序更新BIOS和MICOM的FLASH ROM,请问下MICOM的FLASH ROM是什么

网友:
MICOM
是微码,也就是EC固件,现在BIOS都是同时刷两个的

网友:
这个不清楚。。

网友:
我在线刷BIOS失败了,不触发了,用编程器只刷BIOS是不是就可以的啊,谢谢回复。

网友A:
先刷BIOS试下吧,不行看下EC是本身带还是和BIOS共享的,看下EC型号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试下吧,不行看下EC是本身带还是和BIOS共享的,看下EC型号就知道了

我就是想知道这个问题,因为我刷了2个BIOS了,还是不触发,如果是你说的EC自带程序,那是不是只能拆料板的才能解决。